江湖救急!!!

楼主(2015-05-25):
变频器前端电抗器的接入与接出线接反后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A:
既然是救急,就无须考虑太多,能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联系上供货商技术部  咨询了一下  只要是电抗器进出线  全部反  就没影响

网友B:
一般是左进右出,你右进左出不会出大问题;

网友C:
有毛的问题,,就是个限流的铜排,,有多么问题

网友D:
电抗就是线圈而已,方向反接没事,不过三相的要注意三个要反全反

网友E:
同边进同边出,见过不少进出都不标的。

网友F:
真有高人,这就是一个大线圈。接反没事的。

网友G:
据说交流电感没有极性,

网友H:
也就是注意同名端。

网友I:
这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以使用
知道了就找机会换回来!

网友J:
没有极性的吧。

网友K:
只是線圈而已,無所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这款ACL是进出同侧的   有上下之分  我个人觉得应该没问题   但为了确保不会有啥意外  特的咨询了一下供货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就是不想重新改线  线径有点大  改动的话  有点麻烦  反正不改的话   也不影响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网友L:
应该没问题

网友M(2015-08-11):
 没有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