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5):
 安川的sgmgv伺服电机进油了,于是将电机和编码器拆了清理。
 --发现安川的这款电机编码器和电机轴之间是一个类似联轴器的东西连接的,直接将编码器插上就可以连接上了。
 将电机清理干净之后,把电机和编码器都按照好后,用安川的调试软件进行调试,首先是jog试运行,发现还好,正反转都没问题,调试软件中搜索零点也正常。接着就是程序jog试运行,也还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稍微有点电流声。没有发热,震动之类的问题。
  进行了这些测试之后就以为电机好了。于是将电机安装在机器上面(机器上面之前的电机和这个电机是一样的)测试。
可是问题来了,安装在机器上面,通过机器的手轮来控制电机,发现电机会发出嘎嘎的声音。后来脱开负载,情况也一样。--一时之间无解了。
  关于疑问:看了论坛里面的很多帖子,可是由于技术有限,有些还是看不懂。尤其是关于调零有这些疑问。。
  这个电机jog试运行都还可以了,出现上述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编码器没有调零的吗?
  这个电机的电机轴与编码器之间的连接是固定的,也没发现有可以调整编码器位置的地方啊。
  这个电机需要调零吗?因为我问过卖编码器的人,他们都是说买来直接安装上去就可以的。然而问维修的人,他们都说是要调整,可具体调整哪里不知道。
  各位老大,求指点。。。我是菜鸟,希望不吝赐教。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A:
把电机从机械上卸下单独连接伺服器,点动时以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各正反转多试几次,如没问题那么基本上是其它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试过了,除了电流声大点,没其他异常。会不会是增益没调整好?

网友A:
除了嘎声外转动是否正常,如果之前用开增益参数又没动过应该没关系,但不排除,把电机安装上机械后调整增益试看如何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嘎声,貌似一切还挺正常,我尝试用调试软件中的自动调整增益,可是貌似调出来的效果也差不多,是不是需要手动调整增益参数啊?

网友A:
不要自动调整,可以尝试进入参数手动调整看看

网友B:
不需要调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