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个P是什么符号,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5-05-25):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啊 ,,你这个是三相的伺服电机吧

网友B:
3相电机拖动的泵吧?

网友C:
应该是液压泵。

网友D:
画的太简单了,不好猜

网友E:
应该是个泵

网友F:
电动单向阀还是压力源,不好剖析

网友G:
看着像是单向阀
液压图纸吧

网友H:
第一次见这样的符号。

网友I:
压力传感器吧

网友J:
整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K: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泵。

网友L:
应该泵,太不标准了

网友M:
应该是P&ID图上的符号,很多企业因为保密就是不用国家标准里的符号,很正常。如果是自己买的设备可以联系厂家或根据电机型号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