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

楼主(2015-05-25):
Modbus RTU传感器用万用表如何检测其好坏?请赐教!

楼主:
如何用万用表检查Modbus RTU传感器的好坏,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你是测通信功能还是测仪表本体?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dbus RTU传感器用万用表如何检测其好坏?请赐教!
看你加了MODBUS RTU字样,难道是要测试其通信?

网友C:
这个也能测吗?

网友D:
拿万用表确实不好检测,直接接到电脑端在串口测试软件看有没有数据上传可能更加直观些。

网友E:
看你的表能不能和它通讯?

网友F:
万用表侧不了,的用调试软件通讯调试

网友G(2015-08-16):
我昏倒,这个是什么问题呀,我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