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5):
但是带小电机就不会报这个故障,带15KW电机空载就要报ER4运行到50HZ等待10秒报3次警后就停机了。但是电源是不缺项的,拆开看了也没有什么损坏,当时整流烧了,旁边1个蓝色突波电容没上,在别的国产机上拆了个突波板上在上面还是不行,说明书还有个解释是电源波动超过2%,我的维修电源线路是4平方的30米,是不是线细长导致电源供应不稳导致的这个问题?在调出DC电压1看不启动有570V,启动会由570跑到630V再跌路到570反复变化,但是大多数时间都在600V以上,这说明什么问题?
再用万用表量直流电压波动只有577-590左右远没达到630V,原来是旁边大功率变频器对地短路造成电网浪涌烧了这机器,是否内部浪涌电路已损坏造成的此故障?

网友A:
可能大滤波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一看,内部只有6个560uf电容,合计约840UF,是不是电容容量有点小,好像变频器每A需要60UF吗,那22A就需要1320UF了。

网友B:
840UF是什么意思?关键测单个电容容量多少?容量少就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整流模块好吗?电容拆下来容量测测,还有均压电阻也量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是好的

网友D:
我这还有一台没看到有烧的痕迹 开机也正常 就是不启动 报输出过电流

网友E:
应该是变频器参数显示的母线电压波动比较大,变频器由此判断是缺相故障,不知楼主换控制板试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试过还是得,不知是不是我带的电机太大的缘故,电机15KW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