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5):
大家好,我想请教下,当市电停电时,柴油机开启,带动一个应急电机运行,这中间的间隔时间最短是多少?

网友A:
电源有互锁吧  ,,不可能一跳就开发电机,发电机一开就开电机吧 ,,发电机升压也要时间的啊  你想多块啊 ,,光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想快点,中间时间间隔短点,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用EPS了

网友B:
难道发电机也用自动启动吗?这较危险。

网友C:
EPS吧,从停电到发电机发出正常电压时间挺长的。

网友D:
不可能实现快速发电,除非发电机24小时不停机,

网友E:
长短取决于你选择的机器,想快安台F1发动机。

网友F:
燃气轮机开机带负载可以短于12S,常规柴油动力1-3min

网友F:
刚刚回复是全自动自启动快速供电模式(不考虑机组寿命只考虑缩短供电时间)

网友G:
除了考虑快速切换,发电机和市电的相位同步如何解决呢?如果相位不一样,那可就惨了。

网友H:
楼主是问切换时间吗?
好点的ATS切换时间只有几百毫秒
但是发电机接到断电信号后启动到电压正常输出需要好几秒哦!

楼主:
谢谢大家,还是选择EPS了

网友I:
发电机启动,还有一个提速过程,达到额定频率后,电压才能稳定,然后才能输出,这要有一个时间过程

网友F:
如果事先知道停电,可以选配带自动并网离网功能的发电机组即可!停电前15-30min启动发电机并网然后切除电网独立运行即可(需要把外电网断路器隔离刀闸等断开防止外电网断电发电机组反送),电网来电稳定后恢复市电

网友J:
应急发电机自动启动时间外电路断电超过3秒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