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5):
求大虾科普:
变频器有个启动励磁电流和启动励磁时间参数,是不是就是在启动时输出的直流制动以及保持的时间,可以这么理解吗?另外我想知道,我想知道这个励磁电流的大小数值影响的是制动功率吗?例如起重机设备,15kW三相异步电机,应该给出多大制动电流和时间合适?

网友A:
要理解交流异步电机的直流制动;励磁;停机满转矩。这是三个不同的物理意义。

直流制动是不论电机运行否,电机只加一定比例的直流电。也就是频率为0的电机供电压。使其实现直流制动;

励磁,是不论电机运行否,都给电机定子一定的与电机运行频率一致的交流电压,他是给电机提供激磁,是电机的无功损耗。不是起制动作用的;

停机(0速)满转矩,是电机在停止状态下,就给电机定子通一定的励磁电压,它不是让电机旋转,而是提供激磁电流。此时,只要有外力存在,因为此时频率为0,且电机存在激磁,所以外力的作用会使电机产生反向转矩,阻止电机因外力作用旋转,直至达到电机满转矩。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关于启动励磁电流,说明书上是说在电机运转之前,先在电机内部建立磁场,以提升电机的启动转矩。所以在矢量控制的电机在启动之前,电机会发出“嘀”的一声,而在V/F模式却没有。其它变频器不太清楚,东芝变频器是可以去掉启动前的励磁,以提高电机响应速度的。
关于制动电流和时间,那是现场调试出来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一点不太明白,按理说,电机在建立了励磁以后,反应就会很直接,很快了,而没有建立励磁的话,要想建立转矩,就需要先建立激磁。怎么会有去掉励磁更快一说呢?

要知道,矢量控制,理论上是可以 0 速满转矩能力的,而 V/F 没有这种了能力,特别是带载启动是 V/F 的软肋,恰恰矢量控制对低速满转矩确是强项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不太明白,按理说,电机在建立了励磁以后,反应就会很直接,很快了,而没有建立励磁的话,要想建立转矩,就需要先建立激磁。怎么会有去掉励磁更快一说呢?

要知道,矢量控制,理论上是可以 0 速满转矩能力的,而 V/F 没有这种了能力,特别是带载启动是 V/F 的软肋,恰恰矢量控制对低速满转矩确是强项呦。
具体再细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能说一下我自己的见解
我们听到的“嘀”的一声,感觉它很快,但从得到启动指令到开始转动,是有一定时间滞后的,这段时间在V/F模式控制下不存在的。所以在从得到启动指令到开始转动,矢量控制肯定是要慢于V/F模式控制的。
另外忘记说了,东芝变频器省去启动励磁电流这个功能是用在起重机上,以提高起重过程中的响应速度。
由于起重机是有抱闸的,即使电机输出了要求的转矩,出于安全的考虑,也会对抱闸的打开作延时。所以在0速启动时,并不一定要满转矩。说明书要表达的应该是正常的矢量控制从得到启动指令到抱闸打开的时间,要大于省去启动励磁电流后的矢量控制所用的时间。

网友A:
还是那个问题,电机励磁下建立转矩的时间非常短,是瞬时的,而没建励磁,建立转矩的时间就要先经过励磁,在建转矩。你所以在建励磁后还觉得转矩来得慢,不是这的事,看看是否是通讯延时了?或其他环节导致的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个栗子:一台电梯满载下降时,由于惯性肯定是自然下落,若没有直流制动会加速过快,过流。若想要得到匀加速启动应该怎么设定直流制动以及制动时间?  不清楚这个直流制动电流大小与电机电流的比列,还有加速启动的时间是不是就是直流制动的时间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制动只针对减速度。直流制动,电流不要给的太高,自己试,从电机额定电流10%开始,一点一点的增加,达到合适为止。注意,直流制动虽然省了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但制动能量全被电机自己吸收了,热呀!时间长了电机会受不了的。

因此,对于频繁制动的场合,一般都是采用电阻的能耗制动,把制动能量放在电阻上耗掉。或者是回馈电网(这个最时髦)。

网友C(2018-06-06):
试试可以发帖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