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5):
我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用变频器控制三相交流力矩电机?譬如说25Nm的。请大侠赐教!谢谢!在线等!

网友A:
只要电压和电流等级适合,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当然如果力矩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变频器就需要有控制功能,可以控制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B:
你可以用矢量型变频器

网友C:
国内有生产专用永磁同步电机配套的变频器的;

网友D:
可以用,最好用v/f,不要用矢量控制。

网友A:
如果力矩电机的用途是转矩控制,那就得矢量控制,如果力矩电机用途是调速,那V/F控制就行了。

楼主:
我总觉的三相交流力矩电机是恒频变压调速的,变频器是恒圧变频的,不知道有用变频器控制力矩电机的大侠没,请教怎样设置相关参数。

网友E:
可以,但不建议这么干,用带转矩控制的变频器加变频电机,比力矩电机省电还不爱坏

网友F:
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