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5):
我用pLc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伺服电机通过丝杆带动机床、定位尺寸不准确、有时多、有时少、请问怎样解决?

网友A:
用定位模块,发差分脉冲

网友B:
脉冲部分独立电源且用屏蔽线缆布线

网友C:
你先确定是不是脉冲丢了,无论是差动还是集电极的,只要接线在范围之内,线没问题,也可以的。

网友D:
先确定是不是真的是干扰引起的,若是的话就按二楼所说,独立电源,用屏蔽电缆,加滤波器,另外通讯线不要用的太长,长了也会有干扰

网友E:
接线要用屏蔽线美工接地良好,电子齿轮设置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