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5):
机床上的液压元件,不是学习机械的,问一下这个阀件的作用啊

楼主:
还有一个啊,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上图是单向阀,下图既不像减压阀也不像溢流阀。

网友B:
图一是单向阀
图二这种画法没见过,会不会是单向顺控阀

楼主:
单向阀上的压力值是开启压力吗?

网友C:
第一个是单向阀。AB两口进,A1b1口出,反向不通。第二个不知道了。单向阀上的压力是耐压值,也就是最高工作压力。

网友D:
坐等大神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