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5):
触摸屏上写入10.5到Plc 怎么设置plc我是用的威轮触摸屏
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写入105,在PLC里面处理成10.5。

网友B:
触摸屏上数位设置小数点1位,输入到PLC是105,然后PLC内部做整型或浮点运算即可。

网友C:
如果你的屏支持浮点数输入,在数值输入中设置成浮点数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屏支持浮点数输入,在数值输入中设置成浮点数就可以。
如果屏不支持浮点数,就写105,在plc除以10进行浮点运算,3u系列支持浮点运算的

楼主:
我用的是威纶通触摸屏TK6070IK可以吗

网友E:
呵呵;屏上只是设了小数点位数为1;
你输入10.5,在PLC内对应是105;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用过TK6070IH可以

楼主:
请问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