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5):
大功率开关电源带负载电压绶慢下降。为什么??

网友A:
下降到什么程度?能降到0伏特吗?
检查负载的工作电流,核算负载的总功率是否等于或者超过开关电源的容量。

网友B:
一、是负载超过功率,二、是质量差。

网友C:
是不是超过额定容量?
现在的电源很多容量虚标

网友D:
 国产的就是质量问题,偷工减料之类的,国外的就是故障,查查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功率开关电源带负载电压绶慢下降。为什么??
应该是国外电源,属于过热自动降负荷!
1、功率管老化性能劣化;换新;
2、如果是带线路损耗补偿的,补偿回路异常;

楼主:
台湾的电源!48V下降到40V以下!负载只是总功率的一半!电源是UCC2895

网友A:
代换法排除故障,用崭新的电源代换上去。
应该是开关电源本身的电路问题,或者用只大功率的低压汽车灯泡接驳到正负极通电测试一下。

网友F:
是不是过载了

楼主:
就是这种48v62A的带4分之1的负载就掉电压!有修过这种问题的吗!求大虾指教!

网友A:
3KW的单相48V开关电源?
超大功率的低压电源?新货多少钱?有没有上千?目测有一定的维修价值。
检修电源异常,首先就是得拥有假负载(或者真负载也得),接入供电电源进线在线测试。开关电源的原理相对简单,但是如果是功能繁多的开关电源,也有复杂的。
重点检修前级开关管的输出电压峰值,检修后级快恢管和其保护电路,电容鼓包现象也要检查。

网友A:
楼主图片里面的温度传感器的插头线,为什么拔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驱动板拆下来了!

网友G:
怎么个下降法,具体说说

楼主:
回复 网友G:
带负载电压下降!而且电压不稳定有是30V有是40V

网友H:
应该是电流采样或者是电压采样有问题吧,

楼主:
没人回了吗???

网友A:
需要自己拿实物钻研并修理,有可能自己还得绘制出电路原理图来分析。
谁知道你的开关电源是什么芯片方案?如何驱动与保护的?修理电子设备,电路图纸是非常重要的维修依据。

楼主: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