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5):
请教各位大神前辈,变频器控制的电机一台,怎么可以让电机自动改变转速让电机的负载稳定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

网友A:
可以说细一点吗?很多人看到这样描述都不想回的。因为还要绞尽脑汁去联想

网友B:
加传感器啊,根据工况运行设定

网友C:
加传感器,变频器设置多段速,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负载是什么性质的,粗放一点的说就是传感器闭环控制

网友E:
用力矩模式,电机负载轻可以自动升速,负载重能自动降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