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下载后文字变成这样,不能编译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5-25):
海泰克触摸屏下载后文字变成这样,不能编译是什么原因,有遇到过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A:
字库问题吧!

楼主:
这样如果编译就出现错误,不能编译,原程序在屏上看是繁体字

网友B:
把繁体字库下载进去即可

网友C:
应该是字库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字库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下载的选项里看看有没有相应的字库。

网友E:
你原来屏上显示的是不是中文简体?

楼主:
原来屏上显示的是繁体中文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该怎么下载繁体字库呢

楼主:
估计要用繁体中文版的软件才可以显示,有的分享一份,万分感谢

网友F:
反编译后重新输入标签

楼主:
没办法重新编译

网友G(2021-12-26):
怎么解决了,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