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FX3U系列与伺服驱动怎么接线

楼主(2015-05-25):
三菱FX3U系列与三菱伺服驱动MR-TB20接线端子怎么接线,只要求伺服接到PLC指令就正转,再来一个指令就反转
,如图中所示,各端子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网友A:
百度下伺服的说明书

网友B:
上面有报警alarm,使能son,正反极限lsn,lsp,脉冲方向np,pp,其他的我用伺服的时候那些功能没怎么用过,记不清楚

网友C:
那只是个转换端子台,那端子台上的信号是对应伺服驱动器上的信号的。

网友D:
端子台还配有一条线,从伺服上引出,接到这个端子台上,PLC的接线可以直接在端子台上接入;

楼主:
多谢各位,我已弄懂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亲 你是哪里人?

网友F:
三菱官网都有相应接线图

网友G:
这个接线图说明书上面有详细的讲解。楼主应该要看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亲 你是哪里人?
厦门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17839190195  我的电话,骚扰我一下 ,我问你点问题  好吗?已经很长时间了,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E:
回复 网友E:
整个人都不开心。。。。

网友H(2017-02-26):
师傅,请问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下吗?现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烦请告知,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