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决FC189,寻址问题,大侠们抽空帮忙看下啊!!!

楼主(2015-05-2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不就是系统功能SFC20(块复制)实现的功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系统功能SFC20(块复制)实现的功能么。
请教块复制用途是什么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系统功能SFC20(块复制)实现的功能么。
请教块复制用途是什么呀
A区域的内容复制到B区域中去呀。
例如DB1的内容复制到DB2中去。

网友D:
你先看一下ANY数据类型,估计能帮助你理解这段间接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