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6):
  给客户装了一个恒压供水的变频器才1.5kw的小家伙。我调试好参数,做好电箱,让客户自己安装去。装上去用了2个多月没事,等2个月后,频繁报oc3。伟创ac70的迷你的,厂家让改参数 因为电源线长度有95m,把载波频率降到1k原来3k,也不行,e66改为2然后看er5报警时的电流才1.3a根本没过流,客户自己换了个水泵,还是不行,以为变频器不好,我昨天去换个2.2kw的还是不行,证明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是电线或者干扰的问题,厂家说要么加个输出电抗器,要么加磁环试试好不好。我说先换电缆吧,2.5平方的电缆。傍晚客户自己拿摇表去了,说是有漏电的,结果换了个电缆好了,到现在为止好了。不知道是电缆质量不行,还是用变频器后电缆不耐用了。

网友A:
查出问题来了就好,是不是电缆用了很长时间?

楼主:
没有啊,才用了3个月呢,冬天装的,不过都是非标的,水泵也是南方的。 同样一个1.5kw的水泵,南方的500元,本地的得800元。

网友B:
前几年遇到过一次,3*16+3*1.5六芯橡塑电缆,链接大小两台变频器,任意开一台没问题,两台同时开报接地故障。测电缆线间绝缘漏电,剥开后直观看不出问题。
橡塑绝缘层由母料和色料组成,母料又分原料和再生料,估计再生料加多了引起绝缘降低,以前的橡胶电缆很少会出现此种情况,使用中要注意,特别是变频器使用。

网友C:
好经验。谢谢分享。这个一定要摇表才能测出吧。

网友D:
学习了楼主的经验

网友E:
学习啦,,,,很好的分享啊

网友F:
 不错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G:
电缆输入有时也有影响

网友H:
这就跟用专用的变频马达还是用普通的马达好呢?不出问题,什么马达价钱低就用什么,出了问题就得开始讲究了。
估计电缆线也是这样,看使用环境而挑线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