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6):
传感器是2线制接线,输出4-20ma,S7-200的8路模拟量模块,其中最后两路的可接收电流通道已经用了。用了一路电压通道,并接了一只1/4W 250欧电阻.

但是此通道接收的数据起伏变化较大。

排除距离和传感器本身的问题后,还有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EM231模块的所有通道输入设置是相同的,但0~20mA与0~5V电压信号是使用相同的DIP开关设定;

楼主:
设置知道的 没问题

S7-200的

4路模拟量可以接收电流和电压信号

8路的模拟量模块最后两路是可以接收电流和电压  其余6路只接收电压信号

我不是问这个啊

我是想知道输出电流后并接到电压通道后的影响  和电阻功率 如1/4W 和1/2W有什么不同

网友B:
看了半天,你的意思可能是要问并电阻后为什么信号不稳定吧?根据你提供的条件来分析,你应该先查查电流来的信号最大能支持多大功率,然后再选择合适的电阻功率,不然选错了电阻功率是会出现信号不稳定的,一般并电阻取信号是不会有问题的,还有就是你的信号电源是否与模块共用,如果不是,请将M点并接即可。

楼主:
0-20ma电流 并接电阻 换成0-5V的电压信号。

不知道这个电阻的选择功率应该怎么计算呢?

P=UI吗??

按公式应该是多大呢?

网友C:
我觉得是i平方*R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和P=UI还不是一样

P=0.02A*0.02A#250欧=5V*0.02A=0.1W

难道选1/10 W 的?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首先,将所有通道接线断开,监视一下其中的通道是否还有读数,如果还有读数的话,再用万用表测试一下通道是否有电流通过,若无电流通过就是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