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刚搞定的相序继电器(20150527)

楼主(2015-05-26):
带回一相序继电器。故障现象为:指示灯正常,但工作触点不接通。分析为可能输出小继电器不行了。结果拆开一看,原来是电路板铜条烧断了。头一回见这样子,一般多为继电器坏的多。

网友A:
是拿来带动马达之类的负载了吧,应该只能做控制电源的开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是电梯控制柜中。串接在安全回路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是电梯控制柜中。串接在安全回路里的。
看样子是大电流的情况把它烧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的。具体怎么回事现在肯定不好查了。

网友C:
现在的电梯都采用变频器控制,相序对于变频器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尽管如此,现在用变频的电梯仍然采用相序保护,其实该保护没有任何作用,不知为何国标不作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D:
搞定了就好 谢谢分享啊

网友E:
补上连线就好了?其它没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可能是电流过大的原因,也可能是缺陷吧。

网友F:
相序继电器没什么电流的,,,就是时间长了,,质量差 ,,我们这坏了好多,,我直接不用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我们电梯上一定要用的。

网友G:
没用过这玩意儿,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们电梯上一定要用的。
是规定电梯一定要用吗?

网友I:
这个东西不能不可以带大的负载!
应该是并联在主电路上进行相序检测
如果不对输出控制电路停机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国家标准就是这样规定的。相序对电机运转方向无关的,可以不做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串联在安全回路中的。

网友J:
哦,楼主,有心啊,学习了,下次有机会拆开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好的。碰上有机会就看看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电梯都采用变频器控制,相序对于变频器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尽管如此,现在用变频的电梯仍然采用相序保护,其实该保护没有任何作用,不知为何国标不作修改?
應該是有滯後性,若干年後,會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现在已经有这条了,只要相序对电机运转方向不影响,可以不要求装相序。

网友L:
电流太大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应该是的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电梯都采用变频器控制,相序对于变频器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尽管如此,现在用变频的电梯仍然采用相序保护,其实该保护没有任何作用,不知为何国标不作修改?
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是,是电梯控制柜中。串接在安全回路里的。
安全回路,这么大电流,查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M:
是的。看来主要是砖家还没有看到,可能没注意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N:
呵呵,查不出。绝缘没问题。可能不是一两天的事吧。

网友O:
借楼主贵地问问诸位:哪位使用到了用在三相线电压高于AC700以上的电路中的相序继电器?介绍个。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借楼主贵地问问诸位:哪位使用到了用在三相线电压高于AC700以上的电路中的相序继电器?介绍个。
你可以查“高压相序仪”。

网友Q:
我们电梯上也有这个,坏的就换,

楼主:
回复 网友Q:
呵呵。肯定是这样子的。

网友R:
这种相序继电器我也用过,涡轮的压缩机也要用到,防止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R:
一般有电动机正反转的场所都要求装这个东东。

网友S:
修好了就好。谢谢分享。

网友T: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有这条了,只要相序对电机运转方向不影响,可以不要求装相序。
但是我在新版电工规范根本没有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S:
呵呵。共同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T:
呵呵。这是电梯标准里面才有的。

网友T:
引用 楼主:
呵呵。这是电梯标准里面才有的。
是行业标准还是部颁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T:
国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