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H1000问题

楼主(2015-05-26):
这是端子定义的图片

这是端子的接线图,黑线是开关,其他的是电位器接线,下面问题就来了

上面两张图,当运行的时候,频率会缓慢往下降,这还不到一分钟时间,所以降的不是很明显,当不运行的时候,频率不下降
当把电压控制接到-10V,也就是-V的时候,和上面相反,运行时候频率缓慢上升,充电继电器电阻都正常,母线电压也正常,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会是设置问题吗?

上面这张图CPU上面有个白色的点,旁边有看到像是高温把三防漆烤变色的痕迹,不过好像其他的主板上也有,到底是不是控制板CPU坏了,谁能提一点意见

楼主:
没人鸟我,还好我已经找到原因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估计是程序问题,实在不行可以恢复出厂设置试试看

网友B:
我鸟你,硬件故障,就在主板上面,与CPU无关,对吗楼主?

网友C:
没遇到过,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鸟你,硬件故障,就在主板上面,与CPU无关,对吗楼主?
不是硬件故障,不知道谁动的参数,以前没见过这样的,PID比例增益设置一下就好,大家以后遇到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鸟你,硬件故障,就在主板上面,与CPU无关,对吗楼主?
不是硬件故障,不知道谁动的参数,以前没见过这样的,PID比例增益设置一下就好,大家以后遇到可以参考一下
又不行了,。。。。

楼主:
上次改下比例增益,用了一天,现在又这样了,怎么改都不行,谁知道比例增益多少合适,范围0-25,比例增益改成0或者屏蔽PID控制就好了,可是现场需要PID控制啊,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这个是现场的问题吗?

网友E:
恢复下出厂设置,重新调整参数看看。

网友F(2020-03-22):
你不是用了PID吗,那频率动很正常呀,你看看PID的来源呀,定是你的给定信号有波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