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6):
终于解决了溜钩问题,原来是我的失误,在把已经下马的汇早期汇川变频器进行维修时,把主控板、驱动板、显示屏、三个霍尔更换时,我把UVW霍尔顺序搞反了。这是于个低级错误,引以为械!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A:
太简单的问题描述,能再详细点吗?比如,错误的状态下,溜勾现象?为什么电流检测的相位错了,会导致这个故障呢?只有描述了所以然,才对别人有警示作用,才会获得共享效果。

楼主:
汇川这个变频器我也是首次接触,也就是当初最老的品牌320系列,因为2年之久没有使用了,加上沿海高空,把变频器放坏了。起初就是主板坏了,但驱动板,主板,显示屏,霍尔全换了。汇川是这样要求让我换的。汇川的变频器比较特殊,连驱动板也有程序,不仅仅是全是硬件。所以要配套换了。原先的变频器是两个霍尔,这次的驱动板要求3 个霍尔。UVW各一个。也许是我的马虎,也许是他们的设计上的误导。我换完了全部的驱动板、主板、霍尔、显示屏后,没有看出来错误就交给用户了。想不到的是出现了溜钩的现像。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废了几番周折,汇川售后也来了几次,(都是软件的)没有解决。最后来了个汇川硬件师傅,到这看了看,后来汇川的硬件师傅说我霍尔插错了,重新正确插好就不溜钩了。也就是霍尔要U对U   V对V   W对W.
整个故障现像过程是:40吨的车,吊30吨左右的重物试验。用迭量出现报错,用VF能上升,一直不停可以上到头,但是途中别停,一旦停下来,也能抱住,但这时你要是给起重上升的信号时,它会突触急促下落溜钩。这就是全部过程。迭量也能用了,不报错了。谢谢大家分享!今后一定要细心,经一事,长一智。

楼主:
大家好,我遇上了一台门式起重机,吊物上升正常,但别停,一停下来再起动的时候反而就溜勾。一气升到头就没啥事。
这之前因为变频器放坏了,修过变频器,这是一台汇川320型的变频器。更换了主板驱动板,屏显。霍耳等。修好变频器一切正常,就是上述溜钩现像。
大家有什么经验请说说。谢谢大家分享。请回答。

这是我的原文:变频门式起重机溜沟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汇川的人是怎么发现的呀,只是拆开看看,还是借助示波器了?

网友C:
还是经验问题啊 ,,没吃过猪肉也没见猪跑啊

网友A:
嗯不错的共享。溜勾问题,在起重机控制中也算是常见问题了。此楼的问题尽管比较个例,但也说明,起重溜勾,硬件的可能性也是有的。眼睛不能只盯着软件呦。

网友D:
这个问题改参数设置应该就可以了啊 (应该有个参数是什么;A相超前,B相超前的)

楼主:
这个是汇川来的硬件维修人员,上来就打开有关变频器,看看里面驱动板上的线。因为这是我后换的一套板子。可是汇川来了几个售后,都没往这里判断。最后来了一个硬件维修师傅,直接拆变频器查看了。看来汇川变频器有着自己单独风格。这个变频器是用的3个霍尔。不过今后还是要细心积累经验。谢谢大家参与!

楼主:
没错,抱括我自己,汇川的师傅,也都没往硬件上想,他们还往驱动改板刷程序,自始至终没有往硬件上想,甚至还判断电机有故障。过程致此,我觉得经验加细心是最宝贵的东西,了解和实践也是重要的。好在细心,贵在分析,重在实践。我的文化水评较少,只是依靠自身经验来修设备。要弥补这个不足!

网友E(2017-11-14):
我觉得维修就要按部就班,得敢于怀疑自己,认真仔细,首先检查变频器,再检查负载,排除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按维修流程办,什么隐藏的故障都能被发现。急躁 马大哈 侥幸心理是要不得的。得学会逆向思维 和发散性思维,不钻死牛角。没事看点哲学方面的书,学学辩证的看问题,不同角度看问题,开阔开阔头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是打开看看发现的

网友F:
换的这么多的板子还不如换个新的变频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因为我们是售后,是厂家让这样做的,那个变频器已经是淘汰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