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怎么才能看到运行界面?

楼主(2015-05-26):
触摸屏是欧姆龙的NT631C的。设备拆下的,之前没接触过欧姆龙的触摸屏,触摸屏上电后怎么显示英文system initializing。正常吗?不是应该直接进入运行界面吗?
双手按下屏幕的2个角,也能跳出设置界面。但是清一色英文,啥也看不懂。。
我该怎么弄,才能让触摸屏上电就进入运行界面呢?谢谢

网友A:
后面有拨码开关,打到运行位置.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呵呵;又乱讲了;
是要连上PLC才行的;

网友C:
估计是没连PLC的事,连上PLC试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用过OMRON NB5Q 就是拨码开关控制的,跟PLC没关系。

网友B:
如果你仅仅是想查看一下用户画面,也可以在Maintenance Mode下对应的菜单输入页面编号,也可以看到画面,但不能操作;

网友D:
自己找软件电缆读取就行了

网友B:
呵呵;这款没有拨码开关的,与你用的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前辈,搞了一晚上,已经弄好了,谢谢你。确实只能看到画面,不能进行操作。

网友B:
呵呵;这款只有与PLC通讯上后,用户画面才能出来并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OMRON NB5Q 就是拨码开关控制的,跟PLC没关系。
虽然都是欧姆龙的产品,但不是一拨研发人员,一致性很差。

网友F: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知道的好多~~很多贴子里设备型号一说你都用过的。不知道您在电控行业多久啦,向版主好好学习!

网友G:
需要跟PLC连接才可以的,并且连接的线缆有的不行哦,,你PLC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呵呵;用这个屏的配置的PLC基本上也是OMRON;
当然,这款也支持三菱的PLC,不过需要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E:
NT支持的还是比较多
NB的就少的可怜
再看步科的,支持的好多
哈哈 基恩士的要用超多形容
其他不明

楼主:
版主确实很厉害,值得向版主学习啊,等到你那个水平我就知足了

网友H:
NB的就少的可怜
NB的不是步科贴牌的吗
软件界面都一样
软件名字换换而已

网友I:
ZCMY 版主   我这台是什么问题啊,进不了系统~~~定在英文那里

楼主:
双手同时按下触摸屏的2个角。就调出系统界面来了。手册还是要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