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6):
情况如下:
   组态王上位控制两个变频器(两个变频器为不同品牌,其中一台通讯正常;另一台为天正变频器,通讯不正常),天正变频器未运行时,组态王可以读取变频器的一些参数,例如母线电压,设定频率等,但是只要启动天正变频器后,通讯就中断失败,停机时通讯又恢复正常;
   另外,启动另一台通讯正常的变频器时,天正变频器也会通讯失败,停机时又恢复正常。
   恳请各位前辈解惑!

网友A:
天正变频器,呵呵,很明显的变频器干扰通讯了,做好电磁干扰防护措施吧!

网友B:
单独与天正通讯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基本找到问题的根源了,只是感觉天正变频器太水了~换了一台其他牌子的新机器,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