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焊锡机上的温度用PLC怎么控制

楼主(2015-05-26):
我一直没有应用过模拟量,眼前要接手一个项目就是要控制温度的,温控器,发热管,感温线如何与三菱PLC连接呢请大神指示

网友A:
温度都没用PLC的PID功能你不会连接那要说起来就很难了,你就直接问那个不会一个个来

网友B:
用松下的PLC很有优势,有一条PID控制指令,是一个卖点。

网友C:
目测温控器已经自带pid功能了。

网友D: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想把这玩意升级为高大上一点?那就直接干掉温控器,时间继电器。上PLC+温控模块+触摸屏。

网友E:
有些温控器有通讯功能,plc直接读写温控器数据,plc模拟量模块贵,还不好用,尤其设定pid。

网友F:
不知道顶顶啊

网友G:
呵呵;不是已经有温控器了吗?

网友H:
探头加变送器,转成4-20MA。就可以了。有些PLC有专门的温度模块。比如台达的。

网友I:
温控器比PLC的温度控制模块便宜多了,还不用编程,PID温度控制,调试很是费时

网友J:
好高大上的设备。没见过这种加热设备。

网友K:
v谢谢楼主分享。应该会有帮助的..

网友L:
探头直接温控器就可以了,方便又快,你的温度设定又不用频繁变动,温控器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M:
不会玩温度控制器就敢用PLC,牛叉叉

网友N:
PLC的温度PID很难调,很容易就超调了

网友O:
这个要加温度转换模块的吧。简单点用温控器好了。

楼主:
我是想在温度没有升到设置值时,我的机器启动不了,等到了设置时,才可以启动,我还是用温控器,plc来控制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在温度没有升到设置值时,我的机器启动不了,等到了设置时,才可以启动,我还是用温控器,plc来控制
这个应该很容易实现啊,温控器不是有out1 out2,可以充分利用!

楼主:
温控器上报警怎么用到控制中

网友Q:
直接用温控仪表做PID,然后设置IO输出端口跟PLC连接就是了,这样处理起来应该比较简单和方便。。

网友R:
引用 网友Q:
直接用温控仪表做PID,然后设置IO输出端口跟PLC连接就是了,这样处理起来应该比较简单和方便。。
对的  再高级点就是仪表和plc通讯

网友S:
用温控器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T(2019-09-21):
回复 楼主:
温控器的out点可用来串入控制

网友U(2020-02-21):
要想学习就模拟量模块加PT100
要想简单级温控器加PLC

网友V:
如果温控器带通讯又不想拆掉温控器可以直接用PLC跟温控器通讯;如果不需要温控器了可以直接用PLC测量温度,一般的小型PLC都有PID指令、PLC要配热电阻或热电偶模块(根据你的传感器来定)、还要配上触摸屏或者其它显控终端方便显示测量温度跟设置温度、设置其它参数等;如果低成本的话现市面上有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