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6):
240W的直流电源输出24VDC,使用什么样的继电器切断这种大电流好呢?
普通的继电器中转个信号还可以,用于控制电源输出的导通不太够用吧???

网友A:
用直流接触器。

网友B:
想用什么用什么

网友C:
固态继电器,

网友D:
有30A的继电器,用这个足够大的吧;

网友E:
如果是我
我会选择固态继电器

网友F:
非要在直流闭合-断开吗?考虑交流侧的电流是否能小些呢?比如,交流变压器的原边侧或开关电源的交流输入侧,因为电压高,所以电流就很小了。

网友G:
240W,24V,电流不就是10安培吗?还大电流,最多只能算中电流,用一个接触器式的中间继电器即可。

网友H:
你是不是还有别的要求啊?就是10A的电流……只要差不多的都可以啊!!

网友I:
控制什么,10A普通的都可认。

网友J:
有大容量的继电器

网友K:
直接上接触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直接上接触器
上普通接触器也可以。上那种专门的直流接触器也可以。有100A的。

网友M:
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N:
温控器用的DC24V30A继电器很多.

网友O:
10A的电流不大的,用汽车电器用的四插就可以了。

网友P:
安全继电器!

网友Q(2015-07-11):
10A,并用两个触点或4个触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