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欠压故障

楼主(2015-05-26):
国产杂牌变频器,因为我们这里电压不稳定,经常造成变频器欠压故障,这个可以取消吗。如果取消这个保护,应该至少把哪个保护投上。

网友A:
取消必爆

网友B:
电压为什么不稳,不能从电源解决问题吗?

网友C:
应该不能取消。

网友D:
380都保持不了?

网友E:
最好不要取消

网友F:
这个怎么取消欠压保护?取消了欠压说不定还报别的故障。

网友G:
可以取消缺相保护的。如果是大功率的变频器,一般短接充电电阻的接触器是取R,T的电源,比如缺R或T相电,那么接触器不能吸合,变频器带载启动时,会烧充电电阻;如果是缺S相的电,那么整流器长时间会损坏,直流母线电压相应会低,带负载能力会变差,有可能会报过载,过流的故障。

网友H:
取消了,你的电机也不要正常工作了。

楼主:
那还是别取消了

网友I:
报欠压故障,可以把电源侧接一个升压的自耦变,等高峰过去,再撤下来,或者就带着它。输入电压高点就高点。

网友J:
电压低会影响用电器最好还是解决电源电压。

网友I:
电压低故障,对于变频器而言,不能屏蔽。是需要保护的。但是电压低故障的保护阈值,应该是可以修改的。这个找到厂家,由制造商来解决为好。

网友K:
能不能取消不是重要问题,主要还是要吧电压提高.否则还是会对电器设备带来伤害.

网友L:
欠压这是变频器保护功能,你还给取消了?

网友M:
取消了 像楼住这样的情况 一年得用几台变频器呢    不能装个稳压装制吗

网友N:
我建议还是别用变频器了。。。

网友O:
现在变频器输入电压是多少?可以把电源变压器调高一个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