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维修焊台

楼主(2015-05-26):
准备入个调温焊台用来维修变频器,但是对焊台不懂,望请各位老师推荐一个,国产的就可以,那种带热风枪二合一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
我以前只用白光980就修了。

网友B:
仿白光的我再用还行

网友C:
今天看到一个用936拆爱德利变频器桥堆的,拆不掉。估计要用两个一起才能拆掉的。

网友D:
这个有很多的 网上好好找找吧

网友E:
找个二手进口的或者二手高频90W的足够用了推荐高频。

网友F:
用203h可以了。大的用 205h吧。

网友G:
强烈推荐GOOT电烙铁(日本大洋),型号TQ-95,

网友H:
拆模块,推荐美国奥科MX500高频焊台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推荐QUICK236其他不多说

网友J:
回复 网友C:
100W的大烙铁还是要用到的。

网友I:
推荐QUICK236其他不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