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6):
主要是做低压成套设备,但是门店上没有三相380V电源,只有用380V/220V控制变压器反过来用,变成两相380V,请问是否可以用小功率比如7.5KW 380V变频器通入两相380V电源到R,T ,UVW输出三相380V电源供试验用,主要实验带指示灯和接触器。

网友A:
指示灯和接触器用得着三相电吗?

网友B:
这个咸工有帖子专门论述的,不需再验证了。搜搜看吧!

网友C:
带指示灯和接触器,哈哈,楼主真是有钱任性.

网友D:
变频器,输入为单相,输出为三相,小功率的可以,大功率的不行。7.5kW这是一个临界点,可以试一试。不过变频器输出做三相电源用,还是要接一个变压器为好。自耦变也行。否则,不是完全的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和接触器用得着三相电吗?
配电柜是三相,三个相分开运用于接触器,指示灯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
同意楼上的用变频。不过品牌就不说了,原因大家都知道。

网友F:
想带的话可以,把7.5KW的变频里面的电容在机器外面加上几个,这样的话,输出电流大点也可以顶一会,不然你前面的220变380要用多大功率的变压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