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6):
这个变频器当时由于没装主滤波电容导致直流内部浪涌把开关管爆了,把板子上C5297开关三极管烧了,和分流三级管(0K)以及D9二极管烧了,其他没有量到明显烧毁的东西,然后换上C5929,分流三极管(0k/81)和D9(2u/89)通电就爆C5929(开关管)。再重新换上串个灯泡,通到300V时灯泡就透亮,摸开关管很烫,及时关电,现在查不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有点郁闷。
1怀疑变压器初级绕组短路(不知直流电压过高会不会引起这问题)导致开关管电流很大,测初级绕组电阻显示0.4欧记得国产机变压器初级都在1.5-2欧左右。
2怀疑分流三级管虽然都是0K,是不是后面的丝印不匹配导致原来是0k/01,2u/12
3还有其他隐形故障没找到,求大师们指点一下。
光耦反馈是正常的,换了也无效。问题应该就在振荡电路附近,真是不太好弄。
只修过1两次自震荡电路,感觉比他激励式电源更复杂了?

网友A:
这个没有38XX的好修,摸索吧,还好元件不是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有问题吗,万用表测初级电阻0.4

楼主:
如果不是变压器坏了,那就是初步建立起动电压后,未处于震荡状态,那么变压器就等同于通入直流经过开关三极管流到GND,电流就会很大会烧毁开关管。难么这种电路模式没有保护措施吗,难道一旦电路不起振就爆开关管好像又显得不太科学吧

网友B:
这种电源烧了应该全部元件全部进行检测,在线检测和开路检测,包括光耦,输出是否短路,有烧痕的 PCB 板清洗,然后更换元件,串灯泡开机,一切正常后正常供电测试。

网友C:
次级的反馈电压有没有呀,如果没有,不会形成正反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位朋友说的很详细

楼主:
没有的,就是没有形成反馈,初步建立启动就一直启动,原件也检测的差不多了,更换了光耦 431 二极管等都不行,次级无短路,测量正反馈绕组只有0.4欧姆,除去表自身0.3欧姆只有0.1欧姆,不知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C:
换变压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我换了试试啦

网友A:
是不是稳压过流支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停震保护才对呀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失去稳压了,爆管后就可以停震了

网友D:
全换了算了

网友E:
把开关变压器初级的二极管都测量一下,最好挑开一个脚量,TL431也替换试一下,储能电容也别忽视。

网友F:
回复 楼主:
在线等结果。

网友G:
哎呀!这写机子简单得不得了!我们公司的学徒一天都修10台。

网友H:
OK管的型号是2SC3736,这种自激式电源的确很容易坏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大师指点1,2,这次真的遇到疑难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yi购买了了变压器,今天到,到了就公布最后结

楼主:
回复 楼主:
换了变压器,串灯泡送电听见变压器震荡的声音,直流只送了200V左右,不敢送高,因为送高就会灯泡透亮,把灯泡瓦数换大还是不行,但是输5V只有2V左右,随输入电压升高会升高。始终达不到5V我的维修隔离变压器就在发抖了。

网友I:
多大的隔离变压器呀?有示波器没有,测试一下开关电源的振荡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I:
算了,直觉感觉就不行不是振荡频率问题,是开关三极管性能低下软击穿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最终结果公布,变压器是坏了的,还有开关三极管,还有2U的D9二极管和OK三极管基本上就这些元件出故障了,顺便把光耦和431都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就是开关管有点烫其他一切正常,开关管散热片用手不能摸上20秒就想要把手拿开的欲望

网友J:
好复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开关电源板修复后通维修电源AC380v基本正常,但是通三相电后居然瞬间把开关变压器炸的面目全非,唉真不知道是何问题,明明电源是修好的,我买的变压器是新做的网购的,是不是变压器工艺不符合。

网友C:
回复 楼主:
绝缘不够吧

网友J:
回复 楼主:
输入端子到整流这部分正常吗?

网友K:
不知道好了没有,查Q1和光耦全部都量下吧,这种分立件的就是容易烧管,你一开始就应该串灯炮的管子爆得太可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变压器也爆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觉得就是变压器工艺不符合,你们认为呢。新买的变压器装上开关管温度稍微有些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