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5-05-26):
一个s7-200的模块,能从里边导出可以运行的程序吗。谢谢

网友A:
只有PLC主机存储有程序,PLC的扩展模块内部没有存储有程序。

网友B:
1楼说的没错,你的是一个小模块?

网友C:
首先是S7-200的CPU模块。

1.如果没有禁止上载,没有设置密码就可以上传。

2.设置了上传密码,知道密码的话 上传时输入密码就可以。

网友D:
程序在主机里,扩展模块是没有程序的;

网友E:
程序只在主机里。如果有密码,你还要知道才能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