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变址寄存器

楼主(2015-05-27):
大家帮忙解决下,我用欧姆龙做数据采集,里面用到循环指令和间接寻址,程序改怎么表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帮忙解决下,我用欧姆龙做数据采集,里面用到循环指令和间接寻址,程序改怎么表示??

数据采集一般使用D区域,那么只要使用类似于*D100这样的方式,然后改变D100的值就能指向不同的数据区域。

例如D100=0  那么*D100=D0………………

网友B(2021-04-08):
我现在这里有一个程序也是这样的编程,能理解循环十次扫描采集,然后对应的存储起来,但每分钟减一次,减至0后就有输出,感应这都是高手编的程,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