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帮助

楼主(2015-05-27):
可不可以用plc实现这样一个功能:气缸得电后到达某一位置后暂停几秒后自动缩回。不是让气缸再次得电后返回,而是到了某一位置后失电,在暂停几秒后自动缩回。

网友A:
这个肯定可以的。

网友B:
肯定可以的呀,你得点让它前进并自锁计时,时间到后复位,不就解决了嘛

网友C:
这个问题不是PLC的问题  而是气缸的问题吧

气缸首先是双电控

双电控几位的气缸,气缸本身断电可以停在这位置就行,气缸本身断电不停止动作,而是直接缩回的话,PLC也没办法吧。

个人感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不是PLC的问题  而是气缸的问题吧

气缸首先是双电控

双电控几位的气缸,气缸本身断电可以停在这位置就行,气缸本身断电不停止动作,而是直接缩回的话,PLC也没办法吧。

个人感觉。
你的回答我表示赞同,要是普通两位五通电磁阀那么气缸在满行程可以利用自锁电磁阀达到停止后延时返回,如果是想让气缸停留在任意位置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这是我根据气缸来回动作画出的PLC   不知道还有没有问题,求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E:
首先,实现功能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正如楼上所说,PLC程序只是一个方面而已,需要气缸的配合,需要具备中间可以停止泄气的电磁阀才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