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7):
请教下大神,小弟现有几块AGDR71C板子要修,板子上牛角座和上面的变压器(变压器骨架和磁环材质)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A:
牛角座X宝上有买的,磁环没有破碎线圈可以自绕,0.21mm线径的漆包线,注意绕制方向就可以了,如果磁环破碎了,因为没有设备测试磁环的磁通量等参数,只能找一个差不多的进行试验,变压器输出电压我要查下维修手记才能知道,你也可以测试下好的板子上的变压器输出电压(交流)进行自行绕制。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