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和RST指令

楼主(2015-05-27):
资料上说:
?SET指令在线圈接通的时候就对软元件进行置位,只要置位了,除非用RST指令复位,否则将保持为1的状态。同样,对RST指令只要对软元件复位,将保持为0的状态,除非用SET指令置位。
对于RST指令的说法,不太确定对不对,特地上来讨教讨教。

网友A:
OUT指令,只有前面条件达到了才输出,前面条件不成立就没有输出了;
SET则执行后不论前面的条件是否还达到,一直保持ON的状态,当执行RST后才变成OFF;

网友B:
SET指令动作后,不论SET断开还是闭合,输出一直保持为1;

RST指令动作后,输出为0。

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线圈,我用RST指令复位后,RST断开。

就必须用SET才能保持为1,用其他一个常闭点输出线圈,也同样可以保持为1啊。

当然对于同一软元件,SET  和 RST 可多次使用 ,顺序随意,但是最后执行者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对RST指令只要对软元件复位,将保持为0的状态,除非用SET指令置位。
这种说法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对RST指令只要对软元件复位,将保持为0的状态,除非用SET指令置位。
这种说法对不对

如果RST指令 下方还有针对此元件的OUT指令  并且OUT指令是处于接通状态,那此软件仍然是1的状态

网友A:
呵呵;用了SET/RST最好不要再用OUT,否则属于双线圈输出;

网友D:
如果你会C语言就好理解了
if(m0==1)
y0=1;           ﹉﹉(1)

else   y0=0;
                     ﹉﹉(2)
你看程序到1住下就是SET Y0因为称序中看不到将y0置0的语句,除非y0=0(RST)
如果称序到2住下就是OUT Y0因为除非m0=1,y0才置1,否则y0就置0

网友E:
引用 楼主:
资料上说:
?SET指令在线圈接通的时候就对软元件进行置位,只要置位了,除非用RST指令复位,否则将保持为1的状态。同样,对RST指令只要对软元件复位,将保持为0的状态,除非用SET指令置位。
对于RST指令的说法,不太确定对不对,特地上来讨教讨教。
这是标准版本,是对的。
但你了解PLC的工作,完全可以颠覆-----程序举例稍后贴出

网友F:
RST复位一个位装保持该位为0,除非有其他指令将该为置位或输出该位为1。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对RST指令只要对软元件复位,将保持为0的状态,除非用SET指令置位。
这种说法对不对
不对

网友G:
同意五楼的意见,最好不要同时用。

网友H:
这二个指令都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就可以了,SET用上升沿触发置位,然后用RET的上升沿解除。所以这中间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配套使用。
学习一个东西,不要死命的去咬字眼,达到你所要的目的就可以了。
我也会用很多种PLC,难道我所有的PLC的指令都要学会记得?我是编到哪算哪,不记得的指令,去查手册或者软件帮助就行了的。

网友I:
此句是说,执行复位指令后,该软元件状态将保持为0,这时即使复位条件撤销也是如此,直到有另外的指令改变其状态。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对于rst的说法表示不赞成,被rst复位后的输出,第二个扫描周期开始,只要前面的条件为1,则后面的输出还是为1。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楼上或可举例说明。

网友K:
对于同一个输出,你既用了SET/RST又用了OUT,那么这个说法就不对;你严格遵守规则,避免“双线圈”输出,那么这个说法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