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符号的转换

楼主(2015-05-27):
s7-200怎样把有符号的数转换成无符号的数。例如:VW100是负数怎么转换成正数?谢谢!

网友A:
需要下载指令库 里面才有绝对值指令

网友A:
不好意思 刚发现我这里有这个指令库

直接上传来

网友A:
楼主可以直接在库右键添加

也可以直接将文件解压后放在软件安装的目录文件LIB文件夹中,然后再添加。

楼主:
转换后的数值有变化吗?多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符号了

楼主:
比如原来是-100转换后是100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啊

网友B:
取反加1,不知道是不是lz需要的

楼主:
我读流量计的数值,在状态表里监控时选择有符号时是负数,选择无符号时比原来的值大,不知道为什么,无符号时计算的值是正确的。

网友A:
有符号时是负数  是不是方向的问题

楼主:
你好师傅,你指的方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