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大了

楼主(2015-05-27):
感谢各位朋友之前的回复,也看了网上白话PID,发现各家讲的不尽相同,调整的步骤会,但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恒压供水为例,电位器0-10v给定,传感器0-10v反馈:
给定值,差值,输出值,现在值,反馈,不要公式看不懂,目标值就是给定值?给定值是固定的,现在值是变化的,差值输出值是不是也是变化的?现在值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还是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差值是谁跟谁的差?是跟电位器的差还是跟pid输出值的差?pid的作用时间是从加电开始还是从接近目标开始?

网友A:
自己先设定数看看效果,再调整

网友B:
我认为 目标值就是给定值 当然这个给定值可以是模拟量的转化值

差值 应该是目标值和反馈值的差吧

输出值就是给变频的值吧

现在值就是实际运行的值吧

个人意见。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系列PLC啊

网友C:
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设定值就是目标值、就是你说的给定值

过程量就是现在值也是反馈

差值=设定-现在值

输出=比例项+积分项+微分项

比例项就是给差值乘比例增益
积分项就是给差值做积分运算
微分项同上

首先把概念搞清楚、你还不知道那个是那个

想要公式的话找度娘、我也有个贴子介绍了具体算法、在PLC 论坛好像叫《PID 应用与计算》当然其中有几处错误我忘了修改

网友D:
这了你看下PID指令里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E:
PID是动态的,启动就工作,压力最大,反馈值最大,输出频率最小,压力达不到,增大给的。

网友F:
有些电器你不一定要明白他的工作原理,只要会正确操作,除非你要开发这个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是不是这样,刚开机时反馈为零,差值最大,PID输出最大,随着反馈增大差值越来越小PID输出也越来越小?
也就是说调整的增量不是常数,是变量?

网友G:
哦,有点意示,懂意示的帮帮说。

网友E:
是的,控制的大小还可以通过增益调整,快慢,灵敏度通过积分,微分调整。

网友H:
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