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7):
   一个90kw的易能变频器,去年12月装的,使用效果不错,前天出现个情况,以前没注意看有没有这个情况。 变频器按下启动,固态继电器就导通了,不受温控表控制了。5个固态,2个表现很严重,自己导通加热,我把固态的控制线都给拆了也不行,但是 只要变频器又频率了也就是电机转起来了就没事了,固态就不会有干扰了。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

不知道大伙看明白没有,变频器0频率启动 就有干扰,变频器启动大与0hz 电机能转,就没有干扰,而且干扰的不是欧姆龙温控表,直接干扰的让固态继电器导通了。吧固态的24v控制去掉了也导通,我测量控制端是0.5v直流。真是奇怪了都,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载波频率改到1可以,但是电机噪音大一些。我没改成1还是默认的2.

网友A:
  还是改成1吧,加磁环

网友B:
改小试下,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C:
典型的干扰问题。易能的变频器手册对抗干扰是咋说的呢?看看是否在安装布线上有犯忌的地方呢?

网友D:
你把输出电缆从变频器上拆下开机试下,如果效果明显就把输出电缆处理成带屏蔽层的。
加滤波器成本太高了。

网友E:
变频器做地线了吗

网友F:
楼主,买几个铁氧体磁环,加在变频器输出端试试,你的功率大线粗,买大一点,多绕几圈,应该有效果的,我的设备就这样解决的。

网友G:
是三相输出同方向绕在一个磁环上?还是三相分别各自绕在三个磁环上??

网友F:
一定要三相同方向绕在一个磁环上,就像一个电感器。

网友H:
变频器控制端 0v接地。

网友I:
变频器干扰比较常见,与温度湿度也有关系,对模拟量传感器的检测信号干扰尤为严重。处理这类故障,除应该屏蔽的外,保持变频器电子板清洁很重要。

网友J:
静待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K:
不同牌子的变频器对电网污染程度多不一样,经常遇到有的牌子变频器干扰笔记本鼠标失灵或干扰到时间控制器只能手动不能自动的。

网友C:
最近有一个帖子,解决了变频器的干扰,楼主不妨也试试,将变频器的进出线电缆穿大口径铁氧体磁环,也绕它3圈-4圈的。

网友L:
整个电抗器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C:
90KW机器这个磁环得多大啊,还是电抗器现实点吧

楼主:
报告楼上 电抗器自带的。不好用。

网友L:
回复 楼主:
自带输入输出电抗器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L:
90kW的电机,电缆线径不会很粗,而且穿磁环不需要绕圈,这样的磁环有哇。嘻嘻

楼主:
是做配电柜的公司安装的一个三相电抗器,以前坏的一个东元变频器。电缆120平方的好像。

网友M:
从外地现场看到的,不知是怎么缠绕的。

网友N:
科姆龙的,这是加在了输入,你在输出再加个磁环!输出三根同时穿过磁环内部,最好是通过磁环内部的线为奇数!!!切忌

楼主:
到现在我也没去解决他,变频器只要不是0hz运行,就不干扰。还有载波调节到0.9khz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