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太空跑步机一体控制主板

楼主(2015-05-27):
维修太空跑步机一体控制主板

网友A:
楼主不讲讲经过,就一张图说明什么

网友B:
其实就是一个直流调速外加传感器反馈控制的嵌入式系统。
要修也只能维修功率电路,开关电源,以及传感器外围线路,想动到芯片里面的数据,或者源程序,想都不要想,需要厂家来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嵌入式芯片的损坏比较高了,你不觉得该做点什么?

网友C:
楼主,这是怎么啦?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主控芯片烧毁的现象很少见,一般都是八脚的存储器丟数据或者外围IO端口的损坏。
CPU要是烧了,换板,自己用单片机或者PLC进行改造。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一个芯片局部几个脚坏了,也是用不成的,改造是势必的

网友D:
图上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啊

网友E:
就这样完了,起码还是有个图喽。哈哈。。

网友F:
坏了修好了还是咋回事。

网友G:
我就看明白了这是个一体的

网友H:
楼主的意图是让各位坛友认识一下太空跑步机一体控制主板是什么样子的是吧?

网友I:
楼主就不做个详细的解说
不晓得楼主如何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