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7):
要求换热站系统对温度的调节控制就是要保证二次侧有一个恒定的与设定供水温度,控制元件是换热器一次侧的电动调节阀,该阀门控制换热器的一次供汽量。将预设定温度作为给定值,测量温度值作为反馈值,阀门的开度作为输出值,保证二次供水温度的恒定。当换热器的二次供水温度偏离设定值时,控制调节系统就自动调整执行器的动作,即改变电动调节阀的开度,从而改变进入换热器的一次热媒的流量,改变传送到换热器的热能,使二次的供水温度稳定在设定值附近。为了保质供热质量,采用了如图所示二次供水温度自控系统对工况进行分段质调节。主要功能是通过对二次供水系统的温度检测、分析,结合外界干扰因素,算出最佳供水温度,通过调节一次管网流量,使二次供水温度接近设定值。控制元件是换热器一次水出口的控制阀,该阀门控制换热器的一次供水流量。将预设定温度作为给定值,测量温度值作为反馈值,阀门开度作为输出值,采用PID算法,保证二次供水温度的恒定。谢谢大家,不喜勿喷

网友A:
首先,这里不是百度贴吧,“不喜勿喷”这种词汇,还是不要在这里用。
然后,你复制过来这一堆,也不简练总结一下,自己理解估计都费劲,谁会帮你看

网友B:
呵呵,好像论坛上帮忙编程的事情,都是一些超级简单的应用,比如说单按钮启停,星三角转换,或者顺序启停等等。
涉及到模拟量编程,PID控制的,需要现场调试的。
程序很容易就能编制出来,但是能不能用呢?需要现场调试的。或者只管编不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然是只管编的了,主要是想通过程序理解一下怎样用PID控制阀的开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也是新来的,不太懂这里面的规矩,请您多多指教

网友B:
回复 楼主:
呵呵,使用度娘搜索比上论坛求助网友还更加快捷:
http://www.dqjsw.com.cn/dianqi/zhuanti/sanlingPLC/115514.html

网友C:
我有程序、施耐德218的PLC

网友D:
不用那么复杂,你所说的用一个带4--20ma输出,有PID功能的温控器就能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太好了,方便的话发到我邮箱好吗,万分感谢
125600804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