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7):
是这样的,A,B两台设备给从站共用设备C供电,当启用A设备时,A的380V和24V电源进C; 当启用B设备时,断开A的供电,B的380V和24V进入C; 380V的切断导通使用接触器没有任何问题。那么24V电源的切断呢? C设备需要240W的24V电源;
我查了用直接接触器的话个头太大,而且容量都是几十安的,没有必要;  用普通的施耐德,欧姆龙继电器吧,触点容量不够的,请大家推荐一款大容量的继电器,我觉得考虑余量,怎么着触点也要能承受15A以上吧

网友A:
要用直流中继吧,普通的灭弧性能不行的

网友B:
SONGLE   SLA-24VDC-SL-C  30A 240VAC

网友C:
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供电,感觉有隐患。。。
C一直供电,用接触器通断,AB去控制C的接触器线圈多好
省一条380的电源线,加一个开关电源的事

网友D:
直流侧切换容量大,成本高。交流侧切换电流小,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