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变频器的可控硅触发电路

楼主(2015-05-27):
一台丹佛斯FC-302P200T5变频器,原来的故障是3个半桥可控硅的整流器损坏,4700uF滤波电容炸了3个,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测量和判断变频器电源板上的可控硅触发电路?我问过其他工程师,说用万用表测G、K触发极之间的电阻值,3路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A:
带电不好测,一般用万用表测插座前的二极管,小电阻,三路是否对称。

网友B:
上电用示波器测,有波形的

网友C:
先把触发电路的直流供电供上,将RST接入,接着看触发信号。

网友D:
用示波器看波形最好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下是三路触发电路的波形:

网友C:
触发电路供电供了吗,RST接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将540V直流电接在电源板上,连接上控制板和驱动板,用示波器测出的3路波形,并没有将RST三相380V交流电接入到电源板上,也没接可控硅。

网友C:
回复 楼主:
RST不接入是无法产生触发信号的,我不知道触发电路的供电是否是独立的,你看BCP52有没有,有的话发射极对触发负段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