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7):
其他输出是1.6欧姆-2欧姆,反馈绕组也是0.1欧姆

网友A:
我倒是没有在意,初级绕组的阻值,因为一般它就是烧断,可不会匝间短路

网友B:
应该不对

网友C:
什么变频器?有的会测一下告诉你。

网友D:
初级应该电阻大。毕竟匝数多,你试试电感量,也应该是初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东元

网友E:
用经验判断,好像偏小了。

网友F:
上电试试可以吗?

网友G:
好像不对吧

网友H:
升压变压器还是降压变压器!
开关电源一半匝数很少,这个电阻应该正常

网友I:
不对,有两个欧姆左右

网友J:
小功率的话,应该是不对.

网友E:
搞定没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K(2015-08-04):
量的数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