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7):
TD350E光耦屏蔽方法谁知道,现在单板过程中上电报过流,台达伺服A2-4523-L,谢谢!!!

网友A:
曹工,你好。

你测试一下3脚的电位,报警是被拉低了。 所以接个4.7-10k的上拉电阻试试。

或者 ,把3脚断开。

有问题再联系。

咸老师比较忙,在培训呢。只好我先来了。哈哈

网友B:
14脚对地短接,屏蔽igbt饱和压降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毛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脚对地短接,屏蔽igbt饱和压降检测。
昨天发完求助在网上找了个TD350E光耦的资料看了一下,后把8脚的地和14脚的管压检测短接后保护被屏蔽,今天看到你你的回复,非常感谢前辈的指导,以后还望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