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显示屏

楼主(2015-05-27):
我这边工业显示屏,之前PC机是可以连上的,现在连接不上,里面设置ip了,我连接此ip显示屏连接不上,在PC上也ping不到,望大神们帮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连个图也没有,人家咋看

网友B:
检查硬件连接线,检查交换机或者路由器的网口指示灯是否能够点亮。
实在是不通,使用笔记本电脑的网口在现场直连触摸屏的网口,仍然不通就是端口损坏。

楼主:
我用了西门子软件搜索显示屏,能搜到mac地址,但ip和网关都没有,是不是我设置存在问题,

网友C:
如果设置没动过,先检查硬件和线路。

网友D:
检查线路吧!
先易后难那

网友E:
查看下线路吧

网友F:
实在不行,可以试试北京迪文的工业显示屏,可联系我(技术人员),150-1161-5005

网友G:
先硬件,再软件。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