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844里的误差放大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5-05-27):
对模电不是很懂,刚刚对放大器和比较器有了点了解。比如虚短、虚断,但现在来了个误差放大器,感觉就套不上去了。
从咸工的书上我理解到的是,当2脚电压在2.5V以上时,也就是负载侧电压过高了,6脚的PWM输出占空比会变小。而当2脚电压过高时,1脚电压将处于1V以下,此时芯片作出过压保护。
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大伙:是不是可以认为2脚的电压上升,1脚的电压就会下降?这个过程(用虚短、虚断)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如果把反馈电阻Rf加大或减小会有什么反应呢?
有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有的电路2脚是直接接地的,和5脚接一起。

网友B:
这个就是个反相比例放大器呀,不,应该是积分电路。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因为这是屏蔽了内部的误差放大器,而使用外部的放大器。比如PC817

网友B:
把电容考虑进去,联立方程,得到传递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懂,能不能细说一下函数的推导过程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有在网上看到过!

网友B:
这个是反向比例放大器,RF决定放大倍数,百度文库有个误差放大器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