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制V90的问题

楼主(2015-05-27):
各位前辈,如题,我用一个西门子222CPU要实现伺服电机如下动作。得信号,伺服正转,走一定距离,碰到前接近开关后停止,然后又得一个信号,伺服反转,碰到后接近开关后停止。用的是PTI控制,请问如果我用Q0.2做方向信号,该接到伺服哪个端子上。求个程序框架我看看,第一次做西门子伺服,头都大了。还有如果我突然失电,上电后要回原点(后接近开关处)。这个又该怎么做,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我也是来学习的,怎么接伺服那个端子,是应该看伺服说明书的,至于怎么编程,还是听听其他网友意见

楼主:
看来知道的人不多,我自己已经把大概琢磨出来了,用PTO做的,但是接通后Q0.0常得电,并没有发出脉冲,所以伺服只走了一步,如果我成功了再来告诉大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