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7):
三菱PLC:FX3U 三菱HMI:GOT1000 GT16系列
例如:HMI 字串輸入:ABCD ; PLC如何做字串比較?
或者HMI 字串輸入:ABCD ; HMI的腳本如何做字串比較?
求助大神教導~多謝!

网友A:
品牌/型号都不讲,别人想帮你也帮不上;

网友B:
三菱的Q系列PLC有字符串比较触点的,字符串相关的指令前面有$符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您!但我用的是FX3U!FX的指令我也都試過了!因本人功力太淺試不出來,所以在此請教那位大神有其它方法或者懂GOT1000
GT16系列的HMI的腳本做字串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