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7):
VFD荧光屏灯丝亮,不显示

网友A:
是什么设备上的?是显示固定内容的液晶屏对吧。
一般都是一次性封装的驱动显示的集成块,唯一的办法只有联系厂家更换一模一样的VFD荧光屏。

楼主:
申克仪表,更换VFD荧光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