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的运用

楼主(2015-05-27):
要让它连续动作两次,那么那个计数器的程序该怎么编写啊

网友A:
只这一段程序看不出端倪,你的计数器指的是C10还是根据这个程序增加其他的计数器来控制,执行两次操作

网友B:
如果只从两行程序作为条件,那么X0肯定是运行命令,X5的上升沿就是一个周期的结束,用它触发C10

楼主:
这个计数器就是起到个让气缸连续动作2次,别的地方不用到,那这段程序还有问题吗

网友C:
你应你改为X0上升沿复位C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