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7):
什么原理,有型号和资料吗、?

网友A:
长的像纠偏一类的,不知道是啥?你按上面的代码百度一下吧。

网友B:
纠偏,气敏纠偏装置,纠偏装置
是纠偏装置吧
自动对边装置,是依据气压、液压伺服原理以空压对流感应方式检查材料边缘在检出口所造成的差压比例,将信号传达到感应室内部,由感应室接受气源系统判断差压比例之正负值,决定左右出油口的出油速度及数量,起到自动纠偏作用(边缘控制)。
本系统只需外来电力供应动力传达所需,不需要外接任何之气压及油压动力源,本系统可以自给自足。当系统检查出偏差比例之后,即实行出油之动作

网友C:
管子内是通气的吗??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十几年前在一台薄莫分切机上见过这种设备,自那以后见到的都是光电纠偏。

网友E:
这种纠偏以前还真是没见过

zhyi0214 表情接触还挺广泛的

网友F:
油压式对边机,你那个是探头,有上下吹气,比电子式红外探头和超声波探头的好用多了,故障率非常小,这种设备看起来比较粗大(相对电子式的)但很实用,对材料的适用范围广

网友G:
真是涨见识了,光电的见过,不过不怎么耐用,这个不知道效果咋样?

网友H:
回复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这种东西,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I:
新人上路,来学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感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呵呵,客气了,论坛本来就是一个解答问题的地方,有问题发出来大家共同讨论,我有不懂得问题也会发出来,得到过很多热心网友的帮助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过奖了,没你想象的那么厉害